技嘉ga-h55m-s2反复掉电上电.求助

楼主(2016-05-13):
GA- h55m-s2 rev:1.3刚开始客户拿来是不触发,怀疑BIOS,按论坛一兄弟的贴子试着还原备份BIOS.能亮机了,反复开机都能亮机,两天后客户送回说是用着用着会掉电,而且再开掉电的时间会越来越频繁.感觉有点像温度过高保护.处理风扇加硅胶开了没多久还是关机.心想难道还是BIOS的问题.于是又放电,结果现在就上电一秒左右就掉电,然后隔两三秒又上电,一直反复.当时也没想会是其它的问题,直接上论坛下载了ME bios 和M bios ,刷了好多版本结果都是一样.后来才想起去测一下各组电压,发现CPU供电没有出来,电源管理是ISL 6333 ,EN脚电压居然为0V,上论坛找图纸结果下下来的图纸刚好这个位置打不开了.发贴上来请高手指点下思路,然后再去下载个图纸.

刚去重新下载了一份图纸,上面没有看到时序,有高手能讲下H55和H61主板的上电时序吗.谢谢

网友A:
楼主是有密码吗?技嘉通用密码是rmadept。楼主我下载看了下CPU-EN是VTTP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有密码吗?技嘉通用密码是rmadept。楼主我下载看了下CPU-EN是VTTPG

我重下了一份图纸,EN脚看到是VTTPG,这脚电压是由U10来的.U10的5脚电压不正常,只有0.4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重下了一份图纸,EN脚看到是VTTPG,这脚电压是由U10来的.U10的5脚电压不正常,只有0.4左右

那就查下为何不正常。把这个修好了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查下为何不正常。把这个修好了就好了。

查下来 CPU VTT不正常.问下版主BIOS如果刷的不对会引起不出CPU VTT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查下来 CPU VTT不正常.问下版主BIOS如果刷的不对会引起不出CPU VTT吗?

这个你看下为何不正常,你反推下看VTT为何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看下为何不正常,你反推下看VTT为何不正常

能帮分析一下这个7脚的电压多少为正常吗?现在是Q92的G极有12V的电压,DS导通接地了,换过ISL654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帮分析一下这个7脚的电压多少为正常吗?现在是Q92的G极有12V的电压,DS导通接地了,换过ISL6545,

ds完全导通接地?那肯定就短路了啊。有阻值吗?你测量了7脚多少V,7脚是EN啊

网友C:
Q92的G极如果有12V,那驱动芯片估计是坏了吧,下管完全导通了,肯定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Q92的G极如果有12V,那驱动芯片估计是坏了吧,下管完全导通了,肯定没有电压输出

换过ISL6545。还是一样的,G极还是有12V。

网友D:
循环的故障要注意IO和BIOS。

网友E:
我也不知道你这个要怎么搞,就说一下我的意见,Q92的G极本来就要为高电平的,使下管导通那样才会输出VTT供电啊,但是12V的话好像有点高的样子。7脚电压正常应该有1V左右吧。

网友:
查CPU的VTT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s完全导通接地?那肯定就短路了啊。有阻值吗?你测量了7脚多少V,7脚是EN啊

下管不是直接导通接地,而是G极有12V后导通了。7脚在跳变的时候测有3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不知道你这个要怎么搞,就说一下我的意见,Q92的G极本来就要为高电平的,使下管导通那样才会输出VTT供 ...

G极在上电的瞬间测电压在12V左右,7脚在3V左右。不知道从何下手了,IO换过,BIOS刷过好几个版本,现在总感觉问题可能还是出在BIOS上面。客户第一次拿来放电后主板是能亮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循环的故障要注意IO和BIOS。

IO换过,BIOS三个都刷过。还是有点怀疑是BIOS,但是仅仅是怀疑,没有理由。也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管不是直接导通接地,而是G极有12V后导通了。7脚在跳变的时候测有3V左右

7脚是正常的开启啊。你测下升压正常吗?还有反馈

网友:
我这个主板的故障时可以触发。不过一秒就掉电。然后反复的自动触发掉电。

网友:
现在刷个BIOS试试。没什么思路。

网友:
谢谢,伟大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