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0502-0801 avaya ip电话电源适配器维修

楼主(2016-05-13):
图与所示区别不大,现象使用中发生爆炸。
查看,保险电阻烧坏,在线测量主电容滤波两端短路。在线测量4个整流二极管其中一个短路。主开关管DS短路。S极所接限流电阻烧断。
把保险电阻用40W灯泡代替。上电还是没有输出。主滤波电容放电很慢。说明开关电路没有工作。
在线测量与主开关管G和热地相连的保护二极管短路。去掉二极管,测量二极管正常。最后测试控制三极管EB结短路。更换后电源正常。

网友:
不错,电路与手机充电器差不多

网友:
5v2a的电话电源

网友:
是因为,电解电容断路,没有容量,引起主开关管短路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