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A88T-M LE自动上电

楼主(2016-05-13):
接修一块华硕M4A88T-M LE主板,通电源,自动上电,跑码跑一半,自动掉电,重新接通电源,还是自动上电,跑码跑一半,自动掉电,量开机排针,发现靠左的一脚只有0。9V电压,问题出来了,应该是高电平才对,3。3V以上,跑线经过一个22欧的电阻到一个822排阻上,(排组在SATA3G_4接口下方),一边0。9,一边5V,果断换之,通电,不自动开机了,开机排针电压5V,跑码一跑顺风,亮机OK.呵呵,华硕可恶的822。

网友:
又是822,PWRSW#持续低电平,自动触发,然后自动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