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进水异响,是电路板的原因吗?

楼主(2016-05-13):
一块西数500G的硬盘  整个盘都进水了,。表面还有一层泥。清理后异响
之前换过几个硬盘进水的。没有异响。换了电路板就好了,。
这个换电路板能好不, 电路板能引起异响不。
望有经验的老师傅分析一下

网友A:
如何硬盘盘仓里面也进水了,需要打开清理干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何硬盘盘仓里面也进水了,需要打开清理干才可以

这个还能清理干净吗,应该就是报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能清理干净吗,应该就是报废了。、、

不一定,我们经常做这种进水的硬盘,有些硬盘是单电路板烧坏了,有些硬盘再水里面泡的时间长了,水汽会从硬盘的进气口里面进去,盘片里面进水后。
需要在无尘柜里面打开,清理干净,凉干,更换好磁头,修复一下固件。镜像出来数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我们经常做这种进水的硬盘,有些硬盘是单电路板烧坏了,有些硬盘再水里面泡的时间长了,水汽会从 ...

谢谢你的回答。我这个机箱都在水里泡过。家里涨大水。里面应该进过水了。
不过里面没有资料。 只能报废。

网友:
进了很严重的水而且上电后还能出异响,基本上头是废了,不要轻易上电否则盘片划伤就不好玩了。
好几块硬盘你是直接换了电路板就好了??ROM也不用换?估计是早期的老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我们经常做这种进水的硬盘,有些硬盘是单电路板烧坏了,有些硬盘再水里面泡的时间长了,水汽会从 ...

他只是想使用,不想做数据...这种进水盘没维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