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测怎么办

楼主(2016-05-13):
      最近有很多板都是不好测CPU_PWRGD和CPU_RST#
因为上不了假负载也没有PCI插槽,给维修带来很大的麻烦,
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快速测?

网友:
下个华硕的点位图,直接一支笔在CPU座针脚,再找边上的电阻之类。

网友:
没有点位就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