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1PME-S2不跑码 FF求思路

楼主(2016-05-13):
GA-M61PME-S2 主板 能触发 短接开机针几秒后能关 测试 CPU 内存 总线 I/O 供电正常,上诊断卡复位灯正常 亮1下就灭。 刷了BIOS 还是不跑马 显示FF 求个维修思路
cpu

网友:
占个沙发 COMS 芯片 7脚 电压总是在1V左右变化 记得这个电压好像正常开机要0V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