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70 快速掉电

楼主(2016-05-13):
机器:Z370
板 号:DAKL5MB16H0 REV;h
故障 :触发瞬间掉电

目前测试结果  引起的原因是 pu4的不输出供电。

测oz8117的第 5脚 19V  3脚 有3.3V开启  ,电感对地阻值20欧。pq41  pq46 已换 ,故障依旧 不知此芯片还需要什么工作条件才可输出电压?

网友:
桥供电 没出来吧

xwc

网友:
PG   没出来 造成的掉电。

网友A:
出来了  就差0.8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来了  就差0.85

广达代工的吧? 查HWPG

网友:
这芯片还有2个脚是5v供电的   升压正常不  上管g级有无波形   芯片本身有没排除

网友:
驱动供电有不?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说的条件太少,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