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版号DA0LZ8MB8E0机器不显示

楼主(2016-05-13):
联想U410版号DA0LZ8MB8E0机器不显示。电流0.65左右没有跳变。有CPU电压0.59V没有集显电压。南桥没有复位。刷了7-8个BIOS还是不显示。南桥换过了。EC正常发出VR-ON 3.3V经过一个电阻到CPU供电芯片第七脚被拉低,变成1.03.第七脚阻值正常。论坛上的BIOS有的不行啊。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A:
电压都出来了吗?有CPURST#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都出来了吗?有CPURST#了吗?

请问   U的复位电压是不是 3.3

网友:
这就是工程师设计的“巧妙”;有些设计确实很是脑残

网友:
经过电阻被拉低  可以试着将电阻阻值换小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   U的复位电压是不是 3.3

CPURST#一般是由PLTRST#分压为1.2左右,但是具体机型也不一定,可以看下图纸

网友:
是CPU复位,没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RST#一般是由PLTRST#分压为1.2左右,但是具体机型也不一定,可以看下图纸

嗯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