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品牌机主板CFM1D3M

楼主(2016-05-13):
今天下午客户拿来一快主板,

说不显示,检测卡显示00 然后ff  ,想着不跑码和BIOS有关,和BIOS有关,就随便下来一个,刷上,再次检查一下主板有没有问题,发现了这个

才知道检测卡插错了位置,毕竟这种检测卡刚买的还不怎么会用,BIOS装上检测卡插对了位置,开机,卡d6 跳cf  不亮,报警四声,FM1的CPU好像没有集显,于是插了独显,还是不亮,感觉BIOs应该有问题,因为刚写了好几次都没写进去,换了两个才写进去,于是又去下了一个 打开 发现和原来的不太一样,就有下来了一个 ,虽然代码没变,但是不报警了,亮了,第一个是好的,

最后亮机代码

网友A:
怎么看不到图片。,奇怪了,楼主的bios哪里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不到图片。,奇怪了,楼主的bios哪里找的

我也不知道图怎么不显示 了,在论坛下载的BIOS

网友:
我刷了还是不亮

网友B:
各路电压正常,不报警。风扇转数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路电压正常,不报警。风扇转数快

你插独显了吗

网友(2016-07-08):
{:4_113:是不是真的

网友:
死机后点不亮 一般应该是BIOS坏了吧

网友(2019-12-19):
bios在哪里下的,光说没用,我也会说

网友(2024-03-18):
ios在哪里下的,光说没用,我也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