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境界98AM显示器不显示

楼主(2016-05-13):
今天来客户,新境界98AM显示器不显示,指示灯全不亮,初步判断是电源问题。报价后接下显示器,拆机,测量,有220V电压,整流后滤波电容两端有330V直流电,说明整流电路没问题。测量到变压器次级全没电压,分析故障可能在整流后到变压器初级电路间的问题。继续测量发现场管Q101,G极和D没电压,分析可能是G极没电压所以D、S极不导通导致变压器初级不通电。跑场管G极电路,从G极经过R109、R142、D117、到IC101,电阻和二极管都是好的,IC101没输出电压,初步判断是IC101(63950p)坏了,找料板没有同型号,网上也搜不到?求高手指点。

网友:
这种6脚的芯片好像上次有人发过帖子有专门代换的。

网友:
找不到代换就用通用模组吧

网友:
谢谢大家,网上买个回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