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919sw+亮黄灯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5-13):
一台aoc的显示器,型号919sw+,故障现象是黄色电源灯一直亮,下图蓝色区域发热, 以前修过按键接口下面电容短路的,位置是c412那里,这台机器那里是空的,测量两个点没阻值,有谁修过这样问题的帮帮,大家分享下

网友:
下了论坛里的程序,刷了也没好,按键电压0.8V,被拉低,其他几个主要供电电压都正常。

网友:
这种有可能是主控芯片有问题,你把按键板拔了看下还发烫吗?

网友:
把红色位置板割断了,好了几个小时,又坏了。应该是没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