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60 进系统滚动条死机,神马情况?

楼主(2016-05-13):
DELL  260  版号:MIH61R 10097-1进系统滚动条死机,BIOS 刷了,桥换了,内存和CPU换了,还是一样

看见有和我一模一样的故障但是都没解决,问下大家,什么问题,谢谢了

网友A:
看外设哈。声卡网卡。还有USB、

网友B:
这种问题估计是网卡导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外设哈。声卡网卡。还有USB、

回版主大人,网卡早就拆了已经,USB 数据线没问题,接下来我看下拆掉别的外设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估计是网卡导致的

这个网卡发帖之前已经拆了,涛声依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回版主大人,网卡早就拆了已经,USB 数据线没问题,接下来我看下拆掉别的外设看下。。。

声卡拆下。要是还不行换个IO看下。我上次有个神舟的也没弄出来。别人说有可能是IO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拆下。要是还不行换个IO看下。我上次有个神舟的也没弄出来。别人说有可能是IO的问题

换 IO ?这破板子可以开机的,修的我发火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声卡拆下。要是还不行换个IO看下。我上次有个神舟的也没弄出来。别人说有可能是IO的问题

你说的IO 问题是指你的神舟机器,还是我的DELL?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IO 问题是指你的神舟机器,还是我的DELL?

只能给你借鉴,谁也不敢说描述下问题,就能告诉你什么坏了

网友:
有谁碰到过的不?告诉下

网友:
换个低版本的系统装下

网友:
有板子对比,还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