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E1-471G 触发0.23A无动作修复

楼主(2016-05-13):
故障;触发 0.23A  无动作
拆机后发现是广达的板
版号;DAZQSAMB6E0
既然能触发到0.23  就先查下EC有没有工作起来吧。
既然能触发  待机条件先不管。
查到s5_on时  发现只有2.3v

明显偏低啊。,既然这一路不正常   就先往这一路查吧,
来到这 是开启转换电压的,

既然开启信号偏低 先缩小范围吧 随便断开一个管子 PQ29  断开后发现 S5_ON恢复到了3.3v 那就说明是PQ29或之后的几个管子有问题。那PQ29就先不装。一个一个排除。
先将PQ56 和PQ27 的G级飞根线。上电直接亮机。看图PQ29不装也行。看待机电压0.007 那就不装了  省事儿  齐活。

小小经验来此分享、
都来捧个场

网友:
手上刚好修到这个机器

网友:
应该是通病 我夜遇到过

网友A:
本来就G 链接在一起的,飞线作甚啊、????????

网友B:
为啥还需要飞线链接G级? 不是在一条线上的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G 链接在一起的,飞线作甚啊、????????

肯定是中间的线路有问题呗。拆掉PQ29 之后   PQ27和PQ56的G级不通了

网友:
0.2电流已经很高了

网友:
厉害啊  又秒杀了

网友:
这机子15v故障多

网友:
又是广达的s5——on出问题了

网友:
查下S5信号

网友:
这个法子好。

网友:
楼主是不是通病

网友:
厉害,分分钟几百块吧?

网友:
这可以看成一个门电路

网友:
这是特么的秒杀的节奏啊!牛X

网友:
楼主厉害啊 这么难故障能找到

网友:
可是,我的是1.5供电芯片问题,换了芯片就好

网友:
这应该不算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还需要飞线链接G级? 不是在一条线上的么。

上面有评论回复

网友:
瞬间秒了  xx

网友(2016-09-02):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中间的线路有问题呗。拆掉PQ29 之后   PQ27和PQ56的G级不通了

也想问这个问题来着  连着的为啥还飞线  看了半天图。。。

网友:
遇到1M电阻变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