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5无服务……

楼主(2016-05-13):
开机要好久一段时间才有信号,还经常跳水。经常无服务,就算有信号电话也打不出去!功放的那两路供电也短接了……功放也换过……求大神!!!

网友A:
无服务的时候读卡不,有基带不,能搜到运营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服务的时候读卡不,有基带不,能搜到运营商不

无服务的时候读卡,基带有的。可以收到运营商!

网友:
难道射频线路由问题?

网友B:
要是报名参加手机培训课程就好了,听听李老师讲课就知道干哪了。

网友:
远程班怎么收费啊

网友:
天线那里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报名参加手机培训课程就好了,听听李老师讲课就知道干哪了。

远程手机6月1日晚上八点开新课了,你现在可以报名的,报名请联系我,QQ[qq]1727176051[/qq]1727176051,电话075561506416

网友:
远程苹果手机维修学费是1200,了解其他详情可以联系我,QQ[qq]1727176051[/qq]1727176051,电话075561506416

网友:
都摔成这样啦

网友:
这个屏幕好有个性··········我喜欢···········

网友:
既然有基带、也有运营商,那你这台机器是发射通道的电路出了故障

网友:
肯定是射频部分 无服务是接收部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报名参加手机培训课程就好了,听听李老师讲课就知道干哪了。

第三版上面有介绍怎么修,但是只有简单的描述……没修好……

网友:
看到各位大神的恢复了,学到很多

网友:
收藏 以后好用  谢谢

网友:
屏幕真个性

网友:
楼主 修好了没有 公布一下维修的结果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