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金立手机插USB不联电脑,怎么回事?

楼主(2016-05-13):
能充电,能正常开机

网友:
尾插也换过,还是没解决

网友A:
测量一下尾插中间那三个脚阻值,其中两条是数据,不能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尾插中间那三个脚阻值,其中两条是数据,不能断路

阻值好像也正常,会不会是什么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