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VGA三色对地阻值是多少正常

楼主(2016-05-13):
    驱动板上的VGA接口  RGB三色   三个阻值 基本是一样的    有两个阻值不一样了  是怎么回事呢   驱动板坏了 ?

网友A:
75左右,三个相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5左右,三个相同,。。。、

不相同时不是就是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相同时不是就是坏了?

与这个值差别太大,就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这个值差别太大,就是坏了

主芯片坏了吗?

网友A:
不一定,用表查一下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用表查一下接口,,

你是说接口附近的贴片元件吗?

网友C:
你现在什么情况是缺色吗?缺色的话直接用测试软件测试下三色缺哪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什么情况是缺色吗?缺色的话直接用测试软件测试下三色缺哪个就好了

软件?什么软件?

网友:
百度  诺基亚测试软件。

网友:
我每次量的都是115左右

网友:
也有200多的,我前两两天就高了一台。只不过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