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A REV.1.00,不亮机,跑码62--03--自动重启无限循环。

楼主(2016-05-13):
华硕B75M-A REV.1.00主板,不亮机,主板诊断卡跑码到62停顿5秒左右变03停顿5秒左右自动断电重启,无限循环,CPU.内存都更换过,问题依旧,请教大神维修思路。

网友A:
查经过电源好信号的小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经过电源好信号的小三极管。

莫名好了,当时我正在测量内存供电电压,不知道怎么回事,档码死循环中突然正常跑码,点亮显示器,现在怎么开关机都正常,我现在都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
我这里有片跑55 51

网友B:
也是华硕B75M-A?,我修的这个重刷过BIOS,刚刷完也是档55,但是重启了两次以后就又变成档62、03了,你的那片也应该是档内存吧。

网友:
我有一块检测卡不显示

网友C:
我这里两块跑62的

网友:
现在分数不给充值了  能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两块跑62的

跟我的情况一样?我就用表测了一下内存供电电压1.68V,然后就正常了……查不出问题了,这放了好几天,今天拿出来又通电开了下机,还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是华硕B75M-A?,我修的这个重刷过BIOS,刚刷完也是档55,但是重启了两次以后就又变成档62、03了,你的 ...

我的刷BIOS好了

网友(2016-06-29):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有块一样的问题

网友D:
楼主解决了没   我这也有块   情况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了没   我这也有块   情况一样的

查到了,总线场管不良,现在换掉了正在使用中

网友(2016-08-08):
遇到了,不跑码怎么回事,CPU内存供电正常

网友:
华硕主板822容易出问题重点看看822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查到了,总线场管不良,现在换掉了正在使用中

你好能不能具体说一下换哪个管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能不能具体说一下换哪个管谢谢

主板客户拿走了,没法给你截图,你跟我遇到的故障一样?

网友(2017-10-26):
我手里有两片同样的毛病 请问是哪个位置管请描述下谢谢!

网友:
谁有这款华硕B75M-A的资料发个给我谢谢!561439993@qq.com

网友:
手里有好几片同样的问题 冷机时62到03 循环重启几次后正常亮机(3-10分钟)不等,求高手指点!

网友F(2019-04-07):
是内存供电管吗

网友(2019-08-28):
我也有一块,哪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内存供电管吗

估计这个是通病了哦

网友:
b85不良及   特娘的

网友(2020-04-06):
今天修到一片华硕B75M-A REV1.0主板故障现象:1.有时自动上电不跑码不显示,2.有时开机掉电,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在按开机键也不能触发必须拔电源30秒在插上,有时干脆一整天都不能触发。3.有时能开机进系统,但是关闭计算机后风扇还是转的指示灯还是亮的,不能关机,按开机键5秒也不能关,只能拔电源。

根据上述奇怪的故障情况打开点位图查看,发现I\O NCT5535D第29、30、31脚电压不对.
NCT5535D 29脚O_IOPWRBTN#:3.3-1.8-3.3或3.3-0-0(正常应该为3.3-0-3.3)
NCT5535D 30脚O_PWRBTN#_R:3.3-1.8-3.3或3.3-0-0(正常应该为3.3-0-3.3)
NCT5535D 31脚O_PSON#_R:5-1.8-5或5-0-0(正常应该为5-0-5)

分析,果断更换一片全新NCT5535D后,第1、2、3故障消失了,出现了新的故障就是第一次开机能开机进系统正常使用,但是关机后就不能开机了,必须拔电源等等才行,当出现故障现象时测29、30、31电压变为3.3-1.0-3.3,看点位图南桥BD82B75 的SU1脚也参与开机,让人想到南桥有虚焊现象于是上BGA,上温度205度,中温度210度,下温度210度加焊,冷却后上电开机,所有故障全部消失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网友(2020-07-07):
我太难了 这个很难搞................

网友(2022-08-24):
最怕的就是这种莫名其妙的

网友(2023-02-02):
谁有此板的点位图或线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