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C 显示LOGO不停重启

楼主(2016-05-13):
刷了BIOS 不行,不是开机按键的问题,求怎么查这样的主板

网友:
可能内存问题多啊

网友:
遇到过一次 台式机的, 不停地重启, 当时也没想到是内存的原因。

网友:
遇到过,刷BIOS好的

网友:
各个供电查下

网友:
先把硬盘 内存换一下

网友:
三星机内存出问题或接触不良

网友:
已解决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有遇见过 联想系列机器, 没插上硬盘, 开机测试   也是  LOGO显示下,就重启,反复这样子, 插在硬盘正常。

网友:
真是内存坏了,思路跑到主板上去了

网友:
内存有问题

网友:
失误了高手们

网友:
已解决最好!学习一下

网友:
什么问题,说一下嘛

网友:
。。。。。。。。。。。怎么解决。。。

网友:
换内存和硬盘看看。

网友:
内存问题真的很让我们这些维修老手忽略,经验作怪

网友:
是认不到硬盘吧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谢谢楼主的分享,在下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