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ma d2v 断断续续掉点怎么搞

楼主(2016-05-13):
我测的是电压都正常啊      复位也有的       就是上电自动触发     而且启动有十秒钟又断电了       一直这样       接下来还要侧那些必要的条件?

网友:
估计是开关电压被拉低,测下开关引脚。

网友:
是反复断电开电吗

网友:
是的    一直重复上电掉电

网友:
跑码了吗?

网友:
自动上电的话可以测下I/O是否正常 还有跑码了吗

网友:
嗯,有时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有时候跑马  有时候不跑马  我也经常遇到   难修

网友:
内不 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真难修 我有好几块都是这样的

网友:
放电试试看还会不会自动上电 查IO  条件加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