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TX电源 芯片 EST.7502C 短接 绿 黑线电源风扇转一下停

楼主(2016-05-13):
绿 黑线有5V电压,会不会是7502坏了,管子都测量过好的,滤波电容也正常,请大师支招,,

网友:
EST7502可与SDC2921互换...........

参考此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5256-1-1.html

网友:
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A:
明天找一个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天找一个试试看,,

很羡慕楼主的F179,用其修电源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
这是电源保护了 这种问题按一个也没修好过

网友:
完全没电压有时候还好修点这类有待机但不能触发的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