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A REV1.00主板点不亮,新手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6-05-13):
华硕B75M-A REV1.00 主板诊断卡跑码到62停5秒变03停5秒自动断电重启,无限循环。换过CPU、内存,显卡,问题依旧,求指点。

网友:
至少按流程测几个电压吧,这样没办法帮到你

网友A:
你拔掉内存看挡什么 是否过了内存了  过了内存 就是挡外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拔掉内存看挡什么 是否过了内存了  过了内存 就是挡外设了

拔掉内存档20,蜂鸣器一长两短报警,装上内存档4F、62、03死循环,蜂鸣器不响。

网友:
应该还是档内存

网友:
应该是,昨天我重点查内存部分,正测量内存电压1.68V的时候,发现档62.03过了,然后点亮了,很莫名奇妙,然后我关机再开,又正常,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都不敢用,怕再出问题,也没法查哪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