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被坑,乱修被人动过的显示器。高手勿笑~

楼主(2016-05-13):
好吧话说这次师傅丢给我个显示器,说商家拿过来的,不亮

一看,不晓得是什么杂牌的,叫个什么 Great Wall ,   好吧,点点看, 一点,连电都不通, 拆开。 保险,整流,大电容,打一遍都没问题, 毕竟小白笨,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经验判断估计是二级管上坏了,很多这种显示器都是这种通病, 万用表一打果不其然, 高兴了一下,这下秒杀了。不过当时没想为什么少了一个   拿2个好的换上

坏掉的值    。     好的正常的值

这下以为好了,  结果一插电, 没来, 一下傻了,这是为什么。  一打电压,  5V没有, 19V只有0V。 但个稳压二极管上有10V 郁闷了, 为什么,拔掉电,打了一下大电容, 300V降低非常慢, 难道开关管没干事儿?  于是检查了一下开关管 ,是好的啊。
我去,难道PWM芯片坏了,看了一下又没明显烧坏痕迹,因为这板子是普通板子上面改成LED的,所以非常奇怪的把芯片设计在背面竖起, 不好打值, 郁闷了,只有看取样电阻部分, 绕了一圈,不得结果,一下觉得自己好笨啊,
后来突然想了一下, 好像说商家拿过来的时候说客户在拿到这边来的时候被“XX电脑”修过。 回想刚才少了根二极管, 妈呀不对,被动过手脚了,仔细看了一遍, 发现这个板子好像要两个场效应管, 我刚才打这个是对的,在找另一个的时候才发现妈的, 也被拆了, 没有。  唉,我这眼睛啊,好瞎

换好后,OK亮机附上亮机图

希望各位大神不笑我, 当然对你们来说,是分分钟搞定的事情。

网友A:
你连元件都说错,这样能修好?不可能吧?开始的时候开关管都没有,怎么会有10V电压,太搞笑了。你所谓的另一个开关管其实是整流二极管。前言不搭后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连元件都说错,这样能修好?不可能吧?开始的时候开关管都没有,怎么会有10V电压,太搞笑了。你所谓的另 ...

哦,谢谢指点 ,也许我真的理解错了, 那个东西估计是整流二极管, 10V确实有,我也忘记了是怎么出来的了,这个我确实没乱讲

网友B:
没有安装的是快恢复二极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安装的是快恢复二极管吧。

嗯,谢谢指点,估计应该是

网友:
我卡,被动手脚的机器啊,没必要吧。。。估计是价格谈不拢 商家搞破坏活动咯

网友C:
其实是第一家开价太高,不修了才搞的。
说到底就是一个二极管的事。 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是第一家开价太高,不修了才搞的。
说到底就是一个二极管的事。 是通病了。

嗯,就是这样的

网友:
长城显示器..。。。

网友:
SR5200    12V的二极管吧。

网友:
great  wall 伟大的墙就是长城

网友:
这种二修的确定有时少件

网友:
前面修的人太不道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