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谁会用winclone装系统?

楼主(2016-05-13):
  网上看说用winclone恢复WINDOS系统超快,用了一个WIN7 64位的纯净镜像GHOST到一个硬盘上,然后直接用winclone把这个硬盘制作成了winclone需要的镜像,在苹果系统里面恢复 重启WINDOS直接报错,然后苹果系统也进不去了!
           求高手看下 哪里搞错了啊!!!

网友A:
用苹果自带的BOOTCAMP也很快啊,我一般半个小时搞定,如果不要苹果的系统和普通的机子一样,直接分区搞个系统也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苹果自带的BOOTCAMP也很快啊,我一般半个小时搞定,如果不要苹果的系统和普通的机子一样,直接分区搞个系 ...

恩 像你说的确实都可以,只不过看网上的winclone这个做的几分钟就可以搞定  所以想试试这个!!!

网友:
用安装版试试,,

网友B:
方法错了。。这个要在苹果系统下操作,而且是用BOOTCAMP装的Windows系统后再用软件做镜像,然后在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法错了。。这个要在苹果系统下操作,而且是用BOOTCAMP装的Windows系统后再用软件做镜像,然后在恢复

,,,,,就是在苹果系统做的winclone镜像,看你说的怎么感觉是用BOOTCAMP装好WINDOS  然后用winclone制作成镜像就可以恢复这个机器了   但在用这个镜像装别的机器肯定就不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