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两天才把V360解决不关机,睡眠之后无法唤醒,死机的机器搞好!

楼主(2016-05-13):
机器原来是是进水,拆开后 发现机个地方被腐蚀了,清理干净后,测歌电感二极体值没发现异常,先用小电压上电,没见短路。。然后慢慢上到19V 待机0.56A。。马上断开插头。用手摸EC 充电芯片 南桥 显卡。。。果然发现北桥发热。。。。再快速插电并快速测试南桥待机电压 和3V 5V 待机电压。待机 3V 5V电压正常。而BIOS第8脚供电只有0.34V。32.768时钟一边电压3.2V 一边电压为OV。,,桥挂了。。。。换桥后 待机0.01.触发 可亮,暗喜中。。。多开机几次 。都能亮机。,,装机壳。。。上硬盘。能进系统。。可当关机时 出现问题了。。关不断电。。。。来查论坛,发现很多这种情况,我也刷了近10个BIOS,但都没有切底解决,有些BIOS 敖偶然能关机,但很多时候关不了。屏幕黑了,灯还在亮着。。。南桥难道是改良版的,还是最新版的,,最终在论坛是找到一组BIOS 刷了  OK了。。。。放出来给大家参考吧,估计也不是合适所有这种现象的机器,因为我发现论坛上有人亲自测试过的了,用到我机器也不行!不知道是不是跟桥的版本有关系!!! 联想V360 I3

网友:
联想很多机器关不了机  和bios有关系

网友:
这种机器都要折腾,厉害啊~~

网友A:
这个机器 好像只有 一个桥,怎么 你一下北桥 一下南桥啊

网友:
这机器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记得b460的bios刷的不对会关不了机

网友:
表达中有错哦

网友B:
有些机子型号一样,BIOS版本多种, 搞死人。

网友:
如此发帖可以更好的便于大家下载资料和验证 加分了

网友:
不好意思,是单桥,南北桥都是这个桥。表达有点错误。谢谢指出,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机子型号一样,BIOS版本多种, 搞死人。

是啊,有时候很花时间 甚至有些时候 放弃了 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 好像只有 一个桥,怎么 你一下北桥 一下南桥啊

不好意思,是单桥,南北桥都是这个桥。表达有点错误。谢谢指出,感谢。

网友:
联想机子 单桥以后的机子 换桥后 会经常出现这问题  都是BIOS。问题是BIOS 论坛上的还不一定适合在修的机子

网友:
恩,好东西,楼主也是比较强悍的了,已加分

网友:
要是要是遇到这种多重故障的几一个字烦

网友:
还好楼主坚持bios的原因
话说楼主没想过其他还有问题  毕竟刷了这么多比bios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