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190E图像很暗,但是菜单很亮,通病。

楼主(2016-05-13):
飞利浦190E图像很暗,但是菜单很亮,通病论坛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如果接着VGA,那么一直都是暗的,很容易误判成高压或者灯管问题,其实按下菜单键菜单显示是很亮的,图像很暗,其实是VGA接口的6脚IC短路了。把隔壁DVI的换过去就好了。
通病

网友:
确实是通病,不过直接把那个6脚的IC拆了就行了,防静电保护的。

网友:
一般都直接拆~

网友:
那个是二极管其实。USB接口边上也有这个东西

网友:
这个应急时,可以拆去不用

网友:
没碰到这这种的 记住了

网友:
修过都是直接拆掉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