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 型号;B320i 装系统在打显卡驱动的时候就黑屏?求大师帮忙谢谢了!

楼主(2016-05-13):
B320i 装系统在打显卡驱动的时候就黑屏,进系统也会黑屏,在论坛上面说APL 5930八角芯片说有通病,我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1脚GND 2脚FB 0.799V 3.4脚VOUT 1V 4脚VIN 3.3V 6脚VVNTL 5V 7脚POK 5V 8脚EN 5V 不知道电压正常吗,没有图纸,还没有刷过BIOS,那位师傅修过 懂的,给我点建议,非诚勿扰 谢谢了

网友:
这个机器病太多

网友A:
那是什么原因啊??进系统就是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什么原因啊??进系统就是黑的

你好,你有BIOS 吗?

H55

网友:
显卡旁边 有个芯片容易坏,换了好像就好了

网友B:
还有其他 几个通病 ,论坛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其他 几个通病 ,论坛找下。。。。

哥哥我换了一个APL5930 上面的电压都测量出来了,不知道对不对,反正进系统就黑屏,你知道有那些通病吗

网友:
显卡芯片做过BGA,故障依旧!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那个显存供电容易出问题,你测量一下。然后就是显示器的那个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