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1挡E0

楼主(2016-05-13):
今天在店里拆了一天的料板
6点钟的时候有个人拿了块华硕的P5P41的板过来 直接上电跑码到E0就停下来了
心想不会是SPD有烧短了吧
于是插上假负载 测了时钟 ,总线,VTT , SPD  发现都没有问题
想起华硕的822电阻容易出问题
又把BIOS傍边的822电阻换了  还是档E0
心里一万个 草泥马在奔跑
我就拿起块布 和刀片 把内存糟拖了一片竟然好了
有时候问题很简单 是自己把它想复杂了
当时比较忙没有拍照

网友:
总体描述了一下 维修思路
本人小白 还望大神们指导

网友A:
这个主板跑这个码一般桥旁边8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跑这个码一般桥旁边822

是什么信号?

网友B:
学维修都把问题想复杂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维修都把问题想复杂了 呵呵~!

有时候是把问题想复杂了
我换完 电阻 不行
还以为BIOS问题呢 |! 差点想去刷BIOS了

网友C:
还好你没干声卡 网卡  桥     记得论坛有人晕大头   全干了  还不行   最后发现是SPD断线   血把主板都吐红了

网友D:
这种问题拿烤一下应该可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好你没干声卡 网卡  桥     记得论坛有人晕大头   全干了  还不行   最后发现是SPD断线   血把主板都吐红 ...

没查完条件怎么可能去干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拿烤一下应该可以好

主板不能烤啊
好多部稳定了 因素
被烤好了
要等好多天问题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