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LX PLUS 3.0 主板PR100电阻变值引起板载显卡不显 外置显卡有显示但不...

楼主(2016-05-13):
       一个客户来安装系统,客户说已找几个维修电脑的人安装系统但都是蓝屏而失败,特来找我试试,结果一样,我说主板有问题维修要80元,客户说没问题,我估计是BIOS损坏重写BIOS就可以了,在ASUS官网下载最新BIOS写上后开机反而卡在LOGO键盘鼠标不能用,又把原来备份BIOS写上故障如初,把独显拆下,板载显卡也不显,检查主板的几大供电电压除CPU的显卡GFX供电电压没外其他正常,上论坛看看多说是BIOS问题多,又下了几个BIOS写上,故障还是一样,显卡供电死不出始终为0伏。加焊PU1 PU6 SU1无果。用示波器检测PU1 37脚P_GFX_PWMA1_10已有波波送出,故障定位在PU6 PQ11 PQ12 PQ9 PL6 电路上,检测PU1的37脚到PU6的P_GFX_PWMA1_10输入脚2脚没断线,再检查PU6正常工作点除3脚的P_OD#0_10  0.7V有点低外其他正常,这脚一般在3到4V左右正常,低于1V关闭输出,打开点位图P_OD#0_10电压是由PR100 1k和PR86 2k分压而成,检测与此连接的PU6 3脚对地电阻只有150欧,分析估计与此连接PU6 PU2 PU4 的3脚或者PR100对地漏电所致,考虑拆PU2 PU4 PU6比较麻烦先拆PR100,拆后检测对地已上升到750欧,找1个1k电阻换上开机死盼的GFX  0.44V出来了。PU6的3脚也恢复到4伏了,板载显卡进PE正常了。最后还有点不明的是与此连接的PU2 PU4的3脚也是0.7伏但仍有输出。

PR100位置

P_OD#0_10修复后电压。

0.45V  GFX显卡供电电压

网友:
不错~分析透彻 小白也可以看清

网友:
H61的主板不好修啊

网友:
分析不错,具体要看芯片的数据手册就清楚了。

网友:
补充:‘最后还有点不明的是与此连接的PU2 PU4的3脚也是0.7伏但仍有输出’是修复前电压,修复后已全是4V。补充

网友:
H61的主板我们是直接报废 以后可以尝试修理了谢谢

网友:
分析透彻 我这小白也可以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