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每天三到四次,请大神们急救啊!谢谢

楼主(2016-05-13):
这种情况每天三到四次,请大神们急救啊!谢谢

网友:
只能用排除法了。

网友A:
是笔记本吗,代换内存试试,清理风扇和散热器,

网友B:
一般重装系统、硬盘坏道、软件兼容性、温度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笔记本吗,代换内存试试,清理风扇和散热器,

是台式的 ,试试吧!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重装系统、硬盘坏道、软件兼容性、温度过高

好的,系统装过了,谢谢!

网友:
估计某一个部件有问题

网友:
硬盘不好。换个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