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系统开机上锁,求解锁

楼主(2016-05-13):
户送来一个苹果的一体机,电脑中毒了。需要安装系统。重启后,按option后,就是一个上锁的图标。我问,客户,密码多少呢。他说,没有设置过。想装系统,不管是用u盘,还是用光盘安装系统。都是启动不了。从网上查了查,按commad,option,p+r。也试过了。还是不行。问大家,怎么办呢?

网友A:
这个可以解开的,是BIOS密码需要把机器的bios备份出来。或者你刷BIOS。最好用你原BIOS。

网友B:
刚来的第一次开机没要密码?

网友:
好搞!用苹果启动盘修改密码呀

网友:
我修过 刷BIOS就好

网友:
这个是的刷BIOS的!最好先备份一下

网友:
苹果BIOS  有一点点难度

网友:
学习,苹果的bios好弄吗?

网友:
固件密码,刷BIOS可以解决,不过要原厂BIOS,否则会很慢。

网友:
刷blos必好,这种是再常见不过的现象了

网友:
网上买个新的BIOS刷上就好了.是ID锁了.

网友:
好搞?楼上的说出方案

网友:
妞妞姐不是有苹果U盘嘛?  你让他教教你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来的第一次开机没要密码?

有锁也不怕,也能装系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解开的,是BIOS密码需要把机器的bios备份出来。或者你刷BIOS。最好用你原BIOS。

有锁也不怕,也能装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锁也不怕,也能装系统了~

既然没影响的话,那就这样给客户呗。

网友:
这个应该刷BIOS就能好的

网友:
嗯,有时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开机密码或者option+r 在线恢复

网友:
有锁怎么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