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acBook Pro A1502无画面无背光有开机音乐

楼主(2016-05-14):
  朋友店叫我修的机,苹果的Macbook Pro,A1502 intel 四代Haswell-ult的CPU,无独显,板号820-3476-A.马上拆机,先试下脱下电池,插入适配器看能不能自动触,好下一步方便测试信号,果然是可以的自己触发了,听到了开机音乐.马上看看自己的云盘有没有图纸点位,找到了开心死了....苹果机器一般脱下内屏,接上HDMI线接外屏开机就显示的,马上试外屏正常能显示了,不过要等上半分钟以上,最后显示了一个文件夹中间有个?号(应是无装固态硬盘).

  拔下电源关机接上内屏再开机都是无显示不关机,在工作电脑上打开图纸看看,搜到屏接口,看到数据线有EDP的信号,苹果就是苹果都用上最新的显示屏了.不管了屏接口30脚上也有供电点PP5VR3V3_SW_LCD,数字表测得无5V(后面才知道)它是由U8300经转换的5脚输出,3脚输入电压是PP5V_S4,测得有5V,再看U8300,2脚ON信号EDP_PANEL_PWR_OR_PSR_EN高电平开启转换电压输出的,继测得无电压,屏都无供电怪不得无显示了,断电打下二极体值,感觉2脚ON不正常测得是无穷大,其它都正常.继续往前查U8300开启2脚ON信号EDP_PANEL_PWR_OR_PSR_EN去到了一个感觉是双与门芯片U8330的3脚Y,条件脚A,B即5,6脚测得都无电压无高电屏,6脚EDP_PANEL_PWR是去到CPU的EDP_VDDEN脚的.推到这里,感觉无路可走了,因为对这机的时序不了解算了断电.再看回屏接口,看到1脚是PPVOUT_S0_LCDBKLT,感觉这个就是屏的LED背光条供电,因为苹果的背光供电都是在主板上的,继搜这个信号果真是的去到了U7700,看下这芯片的周边就是用非隔离的升压电路PPVOUT_S0_LCDBKLT回路上有四粒2.2uf100v的贴片电容,从电容的内压上就知估计是升压到几十伏的样子.想到打下二极体值先,马上打开点位找到电容的位置,看起来很好看的样子每粒都是体积特别大,四粒电容并排在一起.测得显示是0.024v这个我认为一定不正常,再用蜂鸣档测响个不停显示0027,回路上应该有东西击穿了,想下这个回路去到屏上的,我就脱下屏看看.再测这次蜂鸣档不响了,二极体值算是正常了.估计是屏坏了.
  总结:估计是因为屏背光供电有击穿短路,U7700背光升压芯片保护了,它有可能通过I2C数据总线告知CPU通信,就不发出以上的信号了.所以整过过程,
就不会有图像和背光.这个就是我的第一台A1502的检修过程了,不知有什么不对,希望各位兄弟多指教啊!我最想知道的这个屏要怎么搞啊是不是不能拆开的,
就算可以都是很难拆啊,跟买整个AB壳总成的屏成本有什么不同?现在不知道朋友怎么同客户讲了.最后希望各位兄弟多多加分啊真是真的就快无了啊!你的动力就
是我的动力啊...

网友A:
上面屏线插拔下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屏线插拔下会有惊喜

什么意思!不懂啊!

网友B:
想问下板主?我发的这个(苹果MacBook Pro A1502无画面无背光有开机音乐)为什么没有加分的?我不是指
别人加的分啊?

网友:
苹果弄的很少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板主?我发的这个(苹果MacBook Pro A1502无画面无背光有开机音乐)为什么没有加分的?我不是指
别 ...

加了!我好像记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屏线插拔下会有惊喜

是不是?吹水吧.

网友:
lou楼主分析的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