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80声卡二修无果又一借骨疗法!

楼主(2016-05-14):
这几天接到一台二修的无法识别声卡的机器,客户催的急,一定要我修好,你也知道修了几个地方还催个毛线,叫他放这里,打开一看,上家也是大开杀戒啊,PCH ,声卡全部换过了,还是没有修好,我的乖乖啊,这什么情况啊????打开PDF,老老实实查电路,发现声卡供电什么都正常,就是无法识别啊!

在这里我也不做无用的功了,声卡也懒得换了,既然人家桥和声卡都换了肯定不是这个问题,查桥到声卡的总线发现问题了,断开R339,R340发现敌情,这二个数据线到南桥居然有一根开路了,阻值一根无穷大,我也不想去拆南桥跑线路了,能有什么快捷方式呢?突然翻开PCH附近的ACZ_SDIN0直接进PCH了,晕死,顿时心里浮现二种想法,要目PCH坏了,要目PCB断线了,怎么办???知道的大神一定会想到,有一天你修主板发现一个USB口失灵一根数据线开路你会怎么办?因为主板一般有好几个USB总线啊,直接从另一个SD卡槽芯片或者MINI PCI槽子把USB数据线拉过来就可以用了,依法泡制,找到了图纸的HDA_SDIN1,外围有个TP 39的测试点,直接拆掉R340,飞一根线到声卡ALC269的8脚,完美解决二修的疑难杂症机器。。。。

网友:
还有新招呀,看看

网友:
都修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网友:
这个的确修的比较厉害

网友A:
用USB的数据线那条也可以拉到声卡总线吗

网友B:
声卡总线都能借了?

网友:
这特么也可以....服了   我压根就没想过这个、。、、、

网友:
值得借鉴,确实OK

网友:
昨天我师傅也遇到一台,还没好

网友:
很好,学到了,谢谢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啊,修的挺好

网友:
细心很重要!

网友:
维修界桥工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USB的数据线那条也可以拉到声卡总线吗

不是的,是借鉴USB总线的方法,因为一个主板的总线往往不止一根,比如USB往往预留有空的总线没有链接设备,当你碰到一个总线USB口坏了不想换桥,就可以断开原来总线,从别的地方拉线啊

网友:
能发高清飞线图给我观摩学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声卡总线都能借了?

是声卡总线有预留的,就好比USB总线一样,总会有几个空的预留总线

网友:
挺厉害得,新手,学习了

网友:
厉害还有这种花式 奇招

网友:
楼主技术好,学习了,我也有个三星的没声,搞了半天都没好

网友:
声卡总线还有多出来的?

网友:
厉害  都到了精修这块了

网友:
值得借鉴,确实OK 。。。。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一看就懂,要是图清楚些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这技术,大神一个

网友:
这得看疗效如何,3月不返修就OK

网友:
声卡的话 如果换芯片不行都不知道这么修了    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网友:
楼主历害,值得学习啊

网友:
我这有台索尼,可以认到声卡,但右下角小喇叭打叉,显示没插音频设备。换过MLC269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是借鉴USB总线的方法,因为一个主板的总线往往不止一根,比如USB往往预留有空的总线没有链接设备 ...

我都没看的呢

网友:
刮骨疗毒 好厉害

网友:
手上刚好有一样的,多谢

网友D:
楼主很强大   思维很灵活

受到启发了

网友:
这招很管用,破剑式

网友E:
高手啊,学习了,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手啊,学习了,楼主技术不错!

呵呵,其实就只是借个声卡的时钟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很强大   思维很灵活

受到启发了

呵呵,维修就是需要以最快是方式修,不要以固定的思维对待问题,只要能解决问题就OK,人家管你怎么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