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老笔记本电脑维修显卡会导致液晶屏出问题吗?

楼主(2016-05-14):
以前买有个华硕F8D笔记本电脑,9300的显卡板有些花屏,做过BGA,没有多久又花屏了,自己没有BGA设备,用热风枪吹下显卡板用不了几次又坏了,后来液晶屏干脆不显示,只有背光,将液晶屏拆卸装到驱动板上也是无显示,测量屏电压都有,以为屏坏了,就丢在老家了。
最近又买了个华硕F8S笔记本电脑,也是显卡花屏,8600的显卡板,换显卡用几次还是花屏,把显卡板拆卸下来用热风枪吹下装上直接无显示,以为把显卡板吹坏了。昨天又仔细把显卡板吹一遍还是无显示,外接显示器竟然有显示,看来显卡板没有坏,屏有问题。刚好又买了个戴尔老本子,于是把戴尔屏拆卸下来装到华硕机器上,开机显示正常,看来华硕屏有问题,屏是B141EW04,怀疑码片有问题,可找不到固件,试着把华硕屏装到戴尔机器上,开机竟然显示正常。看论坛上说清空主板BIOS可以解决灰屏问题,可我试了屏还是死活无显示,是不是主板或者显卡BIOS数据与屏码片发生错误才导致这个问题的?看来我以前那个屏也是好的,只不过我当时插在V59电视万能驱动版也无显示,难道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有些工作条件不满足,屏也不会亮的

网友:
很少见这样的

网友:
很少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解答标题问题  华硕老笔记本电脑维修显卡会导致液晶屏出问题吗?

正常 维修显卡不会导致屏出问题

网友:
正常 维修显卡不会导致屏出问题

网友:
屏亮了,屏上电压都有,就是灰屏不显示,我两个笔记本都遇到这种问题,估计显卡BIOS与屏码片通信出错了

网友:
这俩华硕都是显卡门 坏了  每次都吹下   这样根本没用   你怎么最后都修成屏坏了? 不要看外接显示 就怀疑屏幕坏了 有的机器不稳定 有时候你换屏刚好显示就说屏幕坏了  有吧拆下来的屏幕放到别的机器上试试吗?

网友:
查屏线 和工作条件是否都满足

网友:
维修显卡不会导致屏出问题

网友:
显卡没修好 灰屏也正常

网友:
这个不可能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