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00 不触发 偶尔触发亮机掉电

楼主(2016-05-14):
Z400 不触发 偶尔触发亮机掉电,

开关键电压ON/OFFBTN#1.67V,取下开关键小板,ON/OFFBTN#电压为3.3V,但是手动触发没有任何反应,KBC_HANGUP_RESET#由U74控制产生EC复位的,插上适配器,有3.3V,5秒左右变为0V,通EC的37脚

现在这个机器放一会儿又能触发,触发亮机立即就掉电了,再触发就不行了,待机3,5V电压正常,EC的供电,LID,ACIN等相应的信号也正常,EC也换过,BIOS刷过,可有哪位兄弟遇到过此类情况 。

网友:
开关板,电压低。是按键坏了吧,手动开机应该可以触发,你查一下霍尔传感器,把它去掉试试看

网友:
很明显EC复位不正常啊,从EC复位哪里着手修,还有查下开关信号的上拉电阻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没出来吧

网友:
同意楼上 自己都说出了 ec复位不正常了 开修吧

网友:
供电的话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应该是u74坏了吧

网友:
我碰到过联想一台机这种现像,上电到显示就掉电,测开关板只有1.2V,拆掉开关板,就3.3V,拆掉上面的一个电容就好了,但是那个电容不能补回去,被回去又是一样,现在没有搞明白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图纸中的相关元件都打着“@“号啊,确定实物中有安装吗?应重点检查开关键电压ON/OFFBTN#1.67V低了及温控可能误动作了。

网友:
查一下ec工作条件

网友:
谢谢各位,换了南桥好了

网友:
不触发,换南桥啊

网友:
现在的南桥也爱坏啊

网友:
根据时序一步一步来,慢慢查

网友:
ec工作条件

网友:
EC 37角    R612  有个@  应该这电阻没装吧? 如果没装,问题不会在这

网友:
还是查EC复位吧,把EC复位脚翅起来看看是不是还有5秒就变成0V

网友:
我也 刚接到这个机器  也是这个问题 掉电  开机掉电   亮机了 关机  ,在也开不起来了  求大神 指点

网友:
楼主可以从EC复位这里为切入点。

网友:
楼主所说的EC复位5秒变为0V不是很明显的问题了吗????

网友:
楼主修好了发下,手上正有个在修,EC BIOS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