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3G上电到0.08掉电

楼主(2016-05-14):
板号:4743G JE43-CP BM 10277-1M  开机电流跑到0。08后不上电,测主板各大电压,其CPU电压没有出来,测3.3V,5V的后级转换电路,发现3.3V控制级电压拉低,将其换之,电压转换正常了,但是主板还是只跑到0.08,求思路

网友:
这么小的电流,估计只有个待机电压有吧,按时序修出电压吧,好修的

网友:
仔细查查,这么低S3都没有出来吧

网友:
描述的还挺简洁。。。

网友:
总线供电之类都没出来吧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A:
15V控制的转换电压出问题了吧

网友:
你这个就要看后级的电压是不是短路了 如果可以一直停在哪里说明芯片的复位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V控制的转换电压出问题了吧

嗯  很有可能

网友B:
这机子有15V控制电压的吗?在哪里,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有15V控制电压的吗?在哪里,找不到

有的,待机的电压升压的那个

网友:
0.08明显还有电压没有出来 这个应该好修

网友(2016-06-30):
wo我也有一个··不过我的有时正常··找不到什么问题

网友:
别的电感都有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