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70 820-2855-A

楼主(2016-05-14):
一台2011款的A1370主板坏了在论坛上到处找BIOS都没有,后面找到一个还是分开解压的郁闷,后面换了南桥机子好了用论坛上唯一的一个刷上去风扇狂转不行,后面把原来的备份的刷上去了一切正常,请不要删去一定好的,我原机备份下来的

3.8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5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2016-07-01):
你机器什么问题啊  我这有个温度高的  老重启,试试

网友(2017-07-22):
版号多少啊?A1370那么多款,不说清楚,下了也不敢用

网友(2017-08-24):
外壳写的是2011,板上写的是2010

网友(2019-08-15):
这个版号的BIOS论坛就只有两个 下个收藏一下

网友(2020-08-05):
如果有图片对照就好了

网友(2021-05-27):
我这有一台820-2855-A的本本,加密了,刷你这个试试,要改M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