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6321不出电压求助

楼主(2016-05-14):
G41D3+不出北桥电压,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查DO_CHIP脚电压,开启就是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DO_CHIP脚电压,开启就是它

VCHIP0这个电压到IO IT8721,没有电压,IO已经更换,内存供电正常

网友:
7脚电压为0,上电瞬间上下管无波

网友C:
换心片,查7脚电路,去掉三级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心片,查7脚电路,去掉三级管

芯片已换,上下管已换,7脚外接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CHIP0这个电压到IO IT8721,没有电压,IO已经更换,内存供电正常

你方向错了,桥电压不是IO控制,VCHIP0这个去IO,应该是IO监测桥电压而已,开启脚肯定不是去往IO的,7脚那个信号DO_CHIP去了哪里,查图纸看。

按时序这个电压应该是由内存供电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方向错了,桥电压不是IO控制,VCHIP0这个去IO,应该是IO监测桥电压而已,开启脚肯定不是去往IO的,7脚 ...

DD_CHIP这个信号全图没有到别的地方了,就只有这个芯片。

网友:
D8、C235查查!

网友:
DD_CHIP这个信号应该是比较用的,要有电压出来后才有的吧

网友:
这个芯片不是只要1  5  7脚电压正常就会开始输出pwm的啊

网友:
有图还不好修吗?要排除负载短路哦。

网友:
非常感谢9#图纸和提示,是Q41的SLP_S3腐蚀断线,飞线搞定。我的图纸没有这部分电路,走了不少的弯路。

网友:
感谢大家的提示和帮助!

网友:
看看 1. 5.7 脚电压

网友D:
。。。 楼主你的图纸是不是不同版本的啊 怎么会少了开启那部分的电路 这要坑死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 楼主你的图纸是不是不同版本的啊 怎么会少了开启那部分的电路 这要坑死人啊

下图纸的时候没有看版本,真的差点害死人。还好世上好人多,感谢9#的图纸,差点就要用脚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心片,查7脚电路,去掉三级管
高手出招,有含量,学习了。

网友:
呵呵过奖,只是我的思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