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0 不出集显 求助。。。

楼主(2016-05-14):
联想G500  板号:LA-9631P  不出集显  求助  电流0.9   内存有波形  加焊过显卡,刷过两次BIOS   真的修晕了。。。。

网友A:
那我只有告诉你加焊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只有告诉你加焊南桥了

这和PCH没什么关系吧,解释一下

网友B:
不出集显是没过内存
查内存的供电与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出集显是没过内存
查内存的供电与复位

内存已有波形

网友:
换内存试试吧!

网友:
这和PCH没什么关系吧,解释一下

网友:
干南桥是碰运气吧。

网友C:
搞好了没有呀,

网友D:
加焊下南桥,换下CPU,不行就查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好了没有呀,

还没有,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下南桥,换下CPU,不行就查电路

换过芯片,桥也焊过了

网友E:
飞个电压过去看看  什么情况
靠参考该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261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个电压过去看看  什么情况
靠参考该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2617-1-1.html

非常有道理,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F:
没遇到几个机器强加集显供电能亮的   还是查查内存复位  cpu1.5V转换电压等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个电压过去看看  什么情况
靠参考该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2617-1-1.html

不行。把vccp的电压也拉低了,没有短路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遇到几个机器强加集显供电能亮的   还是查查内存复位  cpu1.5V转换电压等条件

内存已有波形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在修G490,一样版号,开机0.9几内存无波形,BIOS刷了,桥换了一样,CPU没有工作感觉

网友:
我觉得还BIOS,X宝合成一个试试

网友(2016-06-28):
你的修好了吗 我现在有一片跑0.9 pl905电感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