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rt8223满足条件

楼主(2016-05-14):
     帮忙分析下这个芯片满足条件。

网友:
  没有3v,5v

网友A:
16主供电-13线性开启-3REF-8/17线性-9/22内部给BST供电-1/6通道过电阻接地-18PWM总开启-输出3/5-23PGOOD

网友:
VIN EN  REF VREG5, VREG3 ENC V3 V5

网友:
VIN   EN  EN1 EN2   ENC  REF

网友:
惠普的机器?

网友:
首先芯片供电,线性输出,EC送来的3、5伏EN开启。

网友:
是的,不出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主供电-13线性开启-3REF-8/17线性-9/22内部给BST供电-1/6通道过电阻接地-18PWM总开启-输出3/5-23PGOOD

  18PWM没有电压

网友:
如果条件满足 不出 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

网友:
看看有没有受EC或者PCH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