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549 5代U 硬盘和光驱找不到 USB可用 SATA是U控制的 这个考虑哪方面?

楼主(2016-05-14):
机器硬盘和光驱 BIOS下认不到  板号 13302-1刷了BIOS无效   这个板号有2种颜色的PCB  不同颜色不通用 我刷了3个才找到合适的
供电5V是有的  就缺信号   USB可以用 可以引导进PE
SATA是U控制的  是不是U有问题呀  板子就一个U一个显卡还有个EC  别的没啥了

网友:
外围 电路没问题就是U了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我发的贴,不认硬盘维修那个

网友A:
这种板子U坏了基本就没得修了,换CPU的成本太高了

网友:
能否找到SATA配置电阻?看看

网友:
加焊一下呗!

网友:
5代U就进医院了

网友:
SATA总线确实是进的U,这个U做起来风险真大,板看起来也很薄,谈好风险的前提下,可以加焊CPU试下

网友:
按条件查呐

网友:
先看电压 把

网友:
还是交换主板算了

网友B:
我这有一块ACER的 U挂了 南桥都集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一块ACER的 U挂了 南桥都集成了

我这个还亮 你的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U坏了基本就没得修了,换CPU的成本太高了

直接交换主板

网友:
在CPU外围找下 rbias这个信号,电阻要是正常的话 就干CPU吧

网友:
这个不先换U试试,很难确定是哪里的问题。话说,这本应该还没过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还亮 你的亮不

我这连触发都不触发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 查下sata模块的供电 和时钟

网友:
还是桥,不然不会2个都找不到的

网友:
桥和U集成的板,基本上可以断定就是U挂了,建议楼主直接交换板吧。

网友:
遇到这样一般上BGA下看看,不行就去交换了,换这个CPU风险有点大,成本也高

网友:
谈好风险的前提下,可以加焊CPU试下

网友:
现在 这种板子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
bios设置有没改好 改不好也不会认的

网友:
查下cpu外围的管sata模块的供电的那块有没有异常?

网友:
可议加焊一下CPU试试

网友:
先查下供电什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