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880GMH/USB3卡D1

楼主(2016-05-14):
同行拿来一华擎AM3主板,说点不亮,让给看看,同事接手后上诊断卡跑d1, 然后就按不过内存的条件修。由于我们都是学徒,修板全靠自己慢慢积累经验,我也以为C1 D1就是内存不过,就没太关注。直到第二天老板问为什么还没修好???!  这才知道同事没搞定。 我赶紧翻了一下以前做的笔记 D1是初始化IO,要么是IO不良,要么是LPC总线不良导致南桥认不到IO。按不过内存的方法当然修不好。

   对同事说明D1代码定义的时候,他已经加焊了北桥,居然还一路跑码亮机了。。。 好吧,算我白说了。。。
下午测试的时候又卡在D1不动了 他刷完BIOS换了IO不行后垂头丧气扔给我,我怕他换的IO是坏的,我又从废料板拆了一个换上,亮了三把又卡在D1,这时慌了。赶紧查了全板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然后又查了IO所有供电,也正常,查到IO时钟的时候,IO有两个时钟,一个33M 一个48M 电压都是1.6V左右,其中33M时钟3.3V明显偏高。
一般IO时钟是南桥发出的 难道桥不正常导致时亮时不亮?加焊了一把南桥还是不行。 突发想到PCI的时钟B16脚也是33M时钟 把IO时钟脚翘起飞根线到PCI B16脚不也一样?修板嘛 本来就是缺什么修什么,修不出来就给它补一个。 飞好线 诊断卡果然一路小跑到00亮机。。。

问题很简单,但是修的好艰难,如果善于总结经验,可以让我们走更远……

发贴不容易,鼓励鼓励新人加点分吧

网友:
这板子修的也挺曲折了,已加分

网友A:
好帖  思路是很清晰的  俺一般人都是去修内存了   加分必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帖  思路是很清晰的  俺一般人都是去修内存了   加分必须

要是经验丰富的 拿来直接秒了,像我们只能慢慢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经验丰富的 拿来直接秒了,像我们只能慢慢排除了

呵呵   这个板  没人能秒

网友:
楼主好姿势啊,修的真叫顶刮刮 啊。真叫我五体投地啊。。景仰知情如滔滔江水啊。。
查了这么多啊,厉害啊

网友C:
虽然是修出来了,但没有去查为什么电压高,冶标不冶本

网友:
楼主思路厉害啊 这要是我就放弃了 不稳定的板我们一般都不修了 这难保不返修啊

网友D:
这样子坏的几率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子坏的几率很高

为什么这样说?有依据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虽然是修出来了,但没有去查为什么电压高,冶标不冶本

IO的时钟一般是南桥发的,华擎跟华硕是一家,台板基本没图纸,点位也很少有。就算跑线到南桥也无济于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的时钟一般是南桥发的,华擎跟华硕是一家,台板基本没图纸,点位也很少有。就算跑线到南桥也无济于事

修个台板30块,没必要换桥,时钟不正常 可以拉一个给它

网友:
好屌的。确实比我强

网友E:
你是把IO的针脚跳起来了么??否则还有3.3V怎么断开啊

网友:
楼主的方法真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把IO的针脚跳起来了么??否则还有3.3V怎么断开啊

时钟是桥给的,挑起来后就没了,然后再飞线到PCI B16脚 也就是33M的时钟

网友:
D0  D1  两次跳过表示认到PCI一E 5 如多次跳过表示没认到PCI一E看你的笔记好像又在听徐总讲课。

网友:
不错的方法 能收到钱才是硬道理

网友:
、、、这也行   高手就是这样炼成的。。。

网友:
最后解决方案哪里撬脚没看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