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10 显示花屏

楼主(2016-05-14):
n4010 显示花屏,换了显卡,加焊芯存,还是一样,上面有8个显存,这种机有没有通病啊,有没有哪个大哥修过,指导一下

网友:
换显存应该就好了

网友:
问题是有8个显存,换过所有显存也没有好的

网友A(2016-07-29):
有没有解决的,今天接了一台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解决的,今天接了一台一样的

这个换桥试一下吧,我上次换桥才好的

网友B:
估计是显存颗粒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显存颗粒问题。

这个换桥试一下吧,我上次换桥才好的

网友:
能不能改集显

网友:
好想是可以的,反正我没有改过,有经验的可以尝试改一下试试

网友C(2016-08-30):
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到底是什么问题,有解决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到底是什么问题,有解决的吗?

换显卡试试,不行的话就换显存,这个机器显存坏的也比较多

网友:
显卡和显存都换了 。就剩下桥了。。。

网友D:
等候解答    请问解决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候解答    请问解决了没?

显卡工作条件正常的话 先加焊显卡不管用的话就换显卡和显存

网友(2016-10-20):
这种花应该是显存啊,加焊一下显卡同面的显存试一下!!

网友(2017-01-05):
楼主的机器解决了 吗

网友E: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加焊显卡 不行,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加焊显卡 不行,楼主搞定了吗

先换一下显存试一下吧,逐一更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有显卡的话也可以更换一下

网友(2017-03-02):
引用 网友F:
搞定没 我这有一台

换显卡和显存了吗?如果没有换的话就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