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80独显叹号问题

楼主(2016-05-14):
请教各位坛友,客户拿来一台联想Y580 板号QIWY4-LA-8002P REV 1A,独显无论是安装官方原板驱动,还是公板驱动;先装集成后装独立都表现为叹号状态,更换WIN7 WIN8 WIN10始终如一,如果在WINDOWS状态把集成独立都禁用然后只启动独立显卡,那么没有叹号,但是如果点击NVIDA控制面板,还是提示你GPU没有连接,也就是说独立还是不能用,BGA也上过了,不管用,请有经验的坛友给予帮助,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
在线等啊亲人们,有知道的朋友吗

网友:
BIOS设置过吗?

网友:
亲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网友:
win10   都试了    也不行  显卡也加焊了   我估计是显卡坏了     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查的够全面了  估计显卡供电都检查过了  将显卡拆下看看集显怎么样  然后再考虑是重植还是换

网友:
BIOS,我刷了个G480,独显装不上驱动,G510也是这样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丛植一下,不行就换吧

网友:
查显卡供电

网友A:
先易后难不要乱了章法先刷个BIOS试试显卡最后再考虑

网友:
显卡工作条件满足的话  可以换显卡试一下

网友:
不但设置了,而且从2.5升到8.01也没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易后难不要乱了章法先刷个BIOS试试显卡最后再考虑

刷过了,刷成最新版的8.01了,不管用

网友:
N卡我修过,缺电压的多,如1.5V,A卡我一般直接换芯片

网友:
嗯,我换 过芯片,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