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Pad T530 无待机不触发问题

楼主(2016-05-14):
我有台联想T530  通电有待机,0.004   过1秒无待机,不触发,开机键在键盘上(键盘换过无效),CMOS放电然后通电能自动触发开机(电池有电),使用正常,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换个键盘试下,会不会是键盘坏了?

网友:
找到开机针直接用镊子戳试试能不能开机

网友:
换南桥 估计南桥坏了

网友:
换晶振试一下

网友B:
键盘问题,这个换了很多了,没那么多问题,高端机器,不进水很难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问题,这个换了很多了,没那么多问题,高端机器,不进水很难坏的

换了键盘没用

网友C:
线跳一下开光,看看能不能开机,能开机就是键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键盘试下,会不会是键盘坏了?

换过键盘,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跳一下开光,看看能不能开机,能开机就是键盘有问题

不是键盘问题,换了键盘都没用

网友D:
来人啊,大神来解答下

网友:
新款的机器BIOS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来人啊,大神来解答下

仔细检查,看是不是进水了,还有开机脚有没有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