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D300NY白屏有线有得修吗

楼主(2016-05-14):
白屏有线电压5V 3.3 13V 都有,驱动板屏线都没问题
三星

网友:
可以修的,先排除排线问题。再查VGH电压到TAB芯片是否正常或者刷BIOS测试一下

网友:
看着屏挂的可能性很大了,找个驱动板点屏看看,什么现象吧。

网友:
屏应该是坏了吧?先刷一下程序试试,三星的程序易出错。

网友:
看着像是屏不行了吧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屏坏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毛病,5v 14 v 50 v 正常,3.3有3.42v

网友:
拆了一台正常的机子换主板上去屏都是一样

网友:
三星的屏比较难吧,楼主修好分享一下

网友:
看LOGO图像正常,应该是屏问题了啊

网友:
程序和屏线线排除吧

网友:
屏吧 没得修了

网友:
十有八九是屏坏了吧

网友:
基本可以确定是屏了,这个机型板子坏的不多

网友:
屏坏了,可以修屏

网友:
看着像是屏坏了

网友:
很明显屏坏了

网友:
放弃了修不了!

网友:
都这样了 应该是屏吧

网友:
屏幕坏没有用了

网友:
屏坏 这个型号的屏 也是个垃圾屏了..都是2个问题点

网友:
屏后的电路板坏了

网友:
直接换屏试试不就行了

网友:
屏幕坏了 一般都不修了

网友:
这明显就是屏坏了呀,只有想法修屏

网友:
测下vgh为30v左右,vgl为-7V左右,vcom为5.0V,,vdda为12V几个电压,如果都正常,就放弃吧

网友:
没救了,我也有块你那一样的屏

网友:
屏坏了的可能性很高,直接换屏测

网友:
程序没坏的话  屏可能性大

网友(2016-06-16):
楼主这屏是客户的吗,最后换屏了吗?这个坏屏还在吗

网友:
想要个这样的屏练手。

网友:
比较麻烦,,是不是屏幕

网友:
这种VGH电压查下 是京东方的屏吗

网友:
屏的问题,应该无法修复

网友(2016-07-18):
点屏器点屏后在决定

网友:
换下时序芯片 看看行不

网友:
可以换个通用驱动板上去看还会不会,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屏的升压部位各电压正常不

网友:
应该是屏 一般都腿了

网友:
直接报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