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温控芯片在什么位置?

楼主(2016-05-14):
开机90D报错,有谁知道HP CQ40温控芯片在什么位置吗?听说要把温控芯片更换或拆掉才能解决!
The system bios has detected your notebook PC was placed in hibernation to avoid overheating. The system is now operating normally and your data should remain intact.

Overheating may occur if the cooling vents are blocked or the operating temperat ure exceeds the specification. The notebook pc should return to normal operation once the situation is resolved.

System Temperature(90D)

ENTER-Continue Startup

For more infomation ,please visit

网友A:
板号!板号!板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板号!板号!

板号:LA-4111P

网友A:
芯片标号U2,型号ADM1032ARMZ
8脚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标号U2,型号ADM1032ARMZ
8脚芯片

谢谢,这是显卡的温控芯片吗?还有CPU的温控芯片吗?有的话在什么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是显卡的温控芯片吗?还有CPU的温控芯片吗?有的话在什么位置?

CPU的,手头没板,不知位置。8脚芯片,标号U2自己找找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是显卡的温控芯片吗?还有CPU的温控芯片吗?有的话在什么位置?

这个集成的吧。没有显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的,手头没板,不知位置。8脚芯片,标号U2自己找找啊

U2找到了,我先拆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的,手头没板,不知位置。8脚芯片,标号U2自己找找啊

拆掉也不行,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集成的吧。没有显卡啊

是,我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标号U2,型号ADM1032ARMZ 8脚芯片

谢谢,拆掉也一样报错,未找出哪里问题。

网友C:
没刷个BOIS  试试   。修好了吗。

网友D:
#在这里快这里说一下维修温控电路时候的一点小窍门,首先你要知道图纸里温控电路英文的 标注 很简单英文标注为: thermal sensor 温度传感器的意思 。不管碰到啥机器如果你要修温控电路 打开图纸直接搜 thermal 前面这个单词就行了。搜到以 英文 thermal sensor 标注的电路就是温控电路 ,不管用啥温控芯片咋不管。这样维修就有目的了。很多人一说到温控都不知道从那里下手去查。还有当你用thermal 这个单词搜的时候,你不但会搜到温控电路的主要电路,还会搜索到,和温控相关的局部电路,这里对我们维修分析很有帮助。 好,继续维修。。。第一次搜索看图速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刷个BOIS  试试   。修好了吗。

刷了也不行,还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这里快这里说一下维修温控电路时候的一点小窍门,首先你要知道图纸里温控电路英文的 标注 很简单英文标 ...

你有修过这个问题吗,拆掉换一个都不行,刷BIOS也不行,没有头绪。

网友:
图纸呢,上图给你看看

网友E:
风扇有转过吗?90D风扇是好吗?尽知道拆、拆、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风扇有转过吗?90D风扇是好吗?尽知道拆、拆、拆

这最基本的常识你说会转么?风扇会转的,改过长转,一开始开机就这样提示了,不是使用了一段时间后才提示,

网友:
温控去掉还报错   显卡问题

网友D:
先加焊试试   不行换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最基本的常识你说会转么?风扇会转的,改过长转,一开始开机就这样提示了,不是使用了一段时间后才提示 ...

没改前会报错吗?没检测到风扇,或者没插风扇就会报90D,沿着风扇检测回路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改前会报错吗?没检测到风扇,或者没插风扇就会报90D,沿着风扇检测回路查查吧

没改之前不会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加焊试试   不行换个

加焊 换了都不行

网友:
你这个上面不是说集成的吗        换个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