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Z-5423开机绿屏

楼主(2016-05-14):
一开机就显示绿屏,有图像。屏,屏线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A:
查一下显卡  换显卡试试

网友:
    屏接口信号阻值正常吗

网友:
表达的少。好歹也拍个照片给大家看看现象

网友:
不知道什么 问题,现在好了。什么也没有动。

网友:
集成还是独立的,集成的换下cpu

网友:
换桥吧一定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显卡  换显卡试试

不会修的人只会问,估计是用户

网友:
现在好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什么都没有动,就拆了个BIOS电池。不会是放电好了吧!心里没底,不知道该收多钱。前两天还遇到一个,没有弄好。客户也急,就没有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