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80开机无显完美解决!

楼主(2016-05-14):
开机跑1.2左右开机无显,抱着试试的态度,下了个BIOS .嘿嘿,居然亮了。,下面付了好的2个BIOS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联想Z580独显DALZ3AMB8E0 REV.E南桥旁 OK .zip

网友:
是啊怎么不发个图呀

网友:
联想坏BIOS的真不少呀

网友A:
电压都差不多出来的板子  首选刷bios

网友:
现在BIOS功能越来越多,容量越来越大,也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现在笔记本好多BIOS坏的

网友:
手上有一台,也是BIOS坏的,刷了就OK

网友B:
版号  极限独显  都写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都差不多出来的板子  首选刷bios

每日必不可少刷bios

网友:
现在好多机子为什么喜欢坏BIOS

网友:
是的现在的BIOS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号  极限独显  都写清楚

3楼上面那个BIOS 上面写了。是独显的。板号DALZ3MB8E0

网友:
不发个图呢?

网友(2016-06-27):
现在很多刷BIOS 是不是没集显供电

网友:
现在笔记本好多BIOS爱坏的   楼主连张图怎么不整个

网友(2017-07-28):
楼主就是厉害,佩服佩服,66666666,学习了。。。。。。。。。

网友:
楼主就是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
这种情况刷bios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联想机器BIOS容易坏  像这种 换内存不行就刷

网友:
你这个最好发个亮机图吧

网友:
新的机器遇到疑难杂症先弄bios 块成我的惯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