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D开机掉电

楼主(2016-05-14):
华硕X55VD开机掉电 电流1.2几不等 屏蔽内存好了

网友:
内存不过 不出集显电压

网友:
说说屏蔽内存的方法。

网友:
就是这两颗电阻 移动下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
板载内存吗 之前遇到过板载内存不亮 插一根上去亮了

网友:
     好技术   回帖收藏先

网友:
板载内存,经验贴,以后遇到就可以秒杀啦,多谢

网友:
板载内存有时挺麻烦  要改动多次才能调对

网友:
板载内存,经验贴

网友:
希望这是通病,感谢分享,

网友:
会不会有后遗症?

网友A:
屏蔽内存是什么原理啊  好叼啊

网友:
楼主还要不要首歌徒弟什么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蔽内存是什么原理啊  好叼啊

厂家的电路设计   就像电源ic开启信号一样

网友:
华硕X55VD开机掉电学习楼主的方法成功。谢谢

网友:
过来故障也是1.2左右 掉电, 屏蔽完不上内存条 不掉电,(没内存就不跑内存) 上外置内存条依然会掉, 刷个BIOS 解决故障, 板载内存依然正常使用!

网友:
测试了一下不行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2016-06-26):
求方法,我的开机0.9多掉电

网友(2018-12-28):
高手 屏蔽内存是最快最稳定的办法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