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A88T-M menOK灯闪不跑码

楼主(2016-05-14):
又遇华硕坑爹货,电压都有,开机不跑码,内存旁边的MEMOK灯不停的一闪 一闪,插不插内存都一样,论坛有很多人说通病北桥,加焊就好,我吹了一下,无果,上BGA重植,现象依旧,刷BIOS,刷完MEMOK常亮了,放个电回到原来,实在没办法怀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理加焊U座,还是无果,来来回回试的火大了了,再吹下北桥,吹完直接开电,一股青烟升起,TMD北桥烧了,北桥短路没电压了,也罢,直接把北桥拆了上电还是灯闪,没思路了,桥是215-0752016

网友:
只有换北桥了。

网友:
vdda 2.5v测试了没

网友A:
请问老板,修好了吗,我也有一片,同样的问题

网友:
桥换了吗,换好了吗

网友B:
vdda 2.5v不是没有CPU电压才要查它的吗,我这板子有CPU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老板,修好了吗,我也有一片,同样的问题

还在研究,先放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vdda 2.5v不是没有CPU电压才要查它的吗,我这板子有CPU电压的

有的板子例外

网友:
修不好先放放,整理一下思路

网友:
想修好换桥试试看